各位开发的自动化设备是否留有物联网接口

楼主(2014-02-15):
自动化设备如果加有网络模块,把设备的实时产量等状态,发送给电脑数据库自动统计并联网
生产管理应该比较方便点:)

网友:
看客户要求了,能想到物联网的,都不是普通客户。客户愿意多给银子,就不是问题

网友:
我们一般做带微机的设备都留接口的,其实就是一个网口或者是一个硬件接口。你要联网我再给你写程序。不知道物联网硬件接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
至于微机就别用一体机,如果非要用就选择台湾或国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