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配合

楼主(2014-02-15):
各位前辈:
               关于轴承的配合,轴和轴承座的公差怎么给?

网友:
轴承外径基轴制,考虑工况采用间隙、过渡还是紧配合

网友:
根据不同的用处,你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找。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与轴承座配合P7之后才是过盈配合,与轴配合k6之后才算过盈,其他的记不的了!

网友:
一般轴承都是0,误差不会大于0.01,所以一般情况下,过盈配合的话轴加个0.03左右就行,当然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轴可以多加点,但不能太大,加0.1就差不多了,但这个时候轴承装卸时,就需要对轴承加热!!!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像这类活都不查设计手册,以上全是钳工车工师傅的经验。。

网友(点评):
轴承座的我们都是0到负0.02以内。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啊,你得根据你们实际要求确定才行!!

网友:
个人观点,一般情况下,轴承作为标准件,轴加工时比轴承内孔大0.01~0.05mm,轴承座内孔比轴承外径小0.03mm左右,当然,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好的 学习一下

网友:
看工况,,,,,,,楼主问的太笼统,机械工程师手册多看看。

网友:
有一本教材——公差选用与正确标注,你可以学习学习。
一定不会失望的。

网友:
轴承外径基轴制

网友:
基轴制基孔制不用说了,楼主关心的是配合间隙。建议还是查一下手册,或者在网上百度轴承设计类的资料,还有NSK轴承,SKF轴承之类的资料看看。

网友:
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
内容查手册。

网友:
轴承内外圈尺寸的上偏差都是0位,,一般来说和轴配要过盈一点。

网友(2018-01-25):
感谢,感念100,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