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0.3mm的深孔,材料为钨

楼主(2014-02-15):
想加工直径0.3mm,深为100mm的小孔,坯料为钨,用什么材料做电极比较好?还有0.3mm的孔,电极直径一般多大?跪,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基本上不能加工的,做什么上面用的啊

网友B:
没听过,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粉末成型时预留孔烧出来就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能加工的,做什么上面用的啊

这是一个公司给的需求,感觉很棘手,不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用在什么地方???

具体的应用不知道,但是暂时来看是需要用电火花加工的方式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粉末成型时预留孔烧出来就有孔。

暂时的需求还是要用电火花来加工

网友(点评):
只怕你用电火花打不了10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暂时的需求还是要用电火花来加工

加工行程够,但是估计损耗太大

网友D:
电火花加工也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加工也有困难

所以现在想做个试验试试,可是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应用不知道,但是暂时来看是需要用电火花加工的方式来做

你 这么想就真的体现你没常识了,电火花能加工0.3的孔???而且还有100深

网友(2014-11-22):
孔精度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楼主加工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5-01-23):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应用不知道,但是暂时来看是需要用电火花加工的方式来做

开玩笑!电火花绝对加肯定再加不可能!

网友:
孔径要什么精度。可以做   QQ63525297

网友(2016-03-12):
既然是烧结的那么完全可以在烧结前就放入一根同等直径和长度的铁丝或者其他熔点比基体低的就行了,在烧结时就会把它给融化了,孔就形成了;

网友:
用钨做电极啊,我们公司也是。

网友(2016-08-19):
没见过这种做法,也没见过这样的实物。楼主做好了传上来大家一起看看啊。

网友(2017-01-23):
可以说说你的方法吗

网友(2017-07-19):
100mm深度0.3大小,这个最后无法保证垂直

网友(2017-08-30):
像楼上说的穿孔估计会弯吧。参考内冷转头的棒料做法应该可以,关键零件啥结构的。

网友(2017-11-02):
l楼主如果做出来一定要嗮嗮

网友(2019-06-14):
有点难度吧!对气密性要求高吗!可以从侧边用线切割切进去,试试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