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什么是锻造比?

楼主(2014-02-15):
请教各路大神,什么是锻造比。

网友:
百度上面没有吗?
锻压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通过锻造能消除金属的铸态疏松,焊合孔洞,锻件的机械性能一般优于同样材料的铸件。机械中负载高、工作条件严峻的重要零件,除形状较简单的可用轧制的板材、型材或焊接件外,多采用锻件。锻造按成形方法可分为:①开式锻造(自由锻)。利用冲击力或压力使金属在上下两个抵铁(砧块)间产生变形以获得所需锻件,

锻造比
主要有手工锻造和机械锻造两种。②闭模式锻造。金属坯料在具有一定形状的锻模膛内受压变形而获得锻件,可分为模锻、冷镦、旋转锻、挤压等。按变形温度锻造又可分为热锻(加工温度高于坯料金属的再结晶温度)、温锻(低于再结晶温度)和冷锻(常温)。锻造用料主要是各种成分的碳素钢和合金钢,其次是铝、镁、钛、铜等及其合金。材料的原始状态有棒料、铸锭、金属粉末和液态金属等。金属在变形前的横断面积与变形后的横断面积之比称为锻造比。正确地选择锻造比对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有很大关系。

网友:
金属在变形前的横断面积与变形后的横断面积之比称为锻造比。

网友(2015-08-08):
不白来,学知识了,谢谢了

网友(2016-04-21):
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7-02-09):
锻造比是锻造时金属变形程度的一种表示方法。锻造比以金属变形前后的横断面积的比值来表示。不同的锻造工序,锻造比的计算方法各不相同。
1、拔长时,锻造比为y=F0/F1或y=L1/L0
式中F0,L0—拔长前钢锭或钢坯的横断面积和长度; F1,L0—拔长后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长度。
2、镦粗时的锻造比,也称镦粗比或压缩比,其值为 y=F1/F0或y=H0/H1
F0,H0—镦粗前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高度; F1,H1—镦粗后钢锭或钢坯的横截面积和高度。

网友(2020-04-06):
齿轮材质18crnimo7-6锻造比一般取多大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