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阀门的事,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2-15):
公司最经接了一批阀门的活,其实就是把人家旧的阀门拉过来,给修一下就行,换一下填料函以及密封圈。但我们以前没做过这东西啊,不知道老板怎么想的,说拉来就拉来了,我上网查了一下,大概有点眉目,但有几个问题还是弄不清楚!!!!
1、压力测试,国标里面分壳体试验、上密封试验和密封试验,我根据流程看了看,发现好像都有点重复啊,比如说壳体试验和密封试验,都是封闭阀门的进出口,壳体压力到公称压力的1.5倍,密封试验到1.1倍,但其余流程都是相同的;再比如壳体试验和上密封试验,壳体试验时将阀门部分开启,而上密封试验是将阀门全开。这几个流程都有很大的相似度,所以能不能一次性测试完成呢???
    壳体测试的时候阀门部分开启,应该开启到什么程度??上密封试验的时候是应该将阀门完全关闭,在压力到达要求以后再开启阀门到全开位置吗??密封试验又是如何做的了??
2、阀门进出口的是用石棉垫的密封圈吗??填料函处的密封圈用什么材质的?我看旧的拆下来以后似乎是石墨金属缠绕垫。填料函的填料用说明材质的呢???
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做试验的步骤,找标准,按标准办事。
没理解的东西多读几遍,一般是先做强度试验,再做密封,
所谓密封,就是阀的密封,比如平板阀,的阀板一侧打压,另一侧会渗漏吗

网友:
你这个壳体密封试验,是测试壳体是否有泄漏现象或裂纹,密封实验一般是指阀体的密封性测试,这3个测试各有侧重点。
阀体密封圈材料一般分为金属和非金属,非金属的合成橡胶用的比较多,金属的就是一些合金钢和铜合金,你可以查一下根据你阀体的类型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