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除关联关系

楼主(2014-02-15):
在装配图中设计了一个零件,引用了许多装配图其他零件的关联关系。
现在这个零件要用到其他地方,可那些关联关系不解除,不让用,关联关系又无法解除。
求高人解答,
这个问题我遇到很多次了,都是重新来过,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A:
如果是3D图,可以转成STP格式再借用看行不行。

网友B:
试试右键有外部关联的特征,在列举外部参考引用这个菜单里,把外部引用“全部断开”试一下。

网友:
另存为解决不了吗?
另存并打开,不替换参照。

网友:
把参数去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D图,可以转成STP格式再借用看行不行。

存为STP,再转回来,特征会改变或不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右键有外部关联的特征,在列举外部参考引用这个菜单里,把外部引用“全部断开”试一下。

关键是,我选择“列举外部的参考”这项时,下面的3个全部变为灰色,无法全部断开

楼主:
另存为,选另存备份档也不行
参数去了太麻烦,还没有重新画简单。

楼主:
这个是变为灰色的例子

网友:
多用右键

楼主:
这个是完整截图
) U4 W0 P. v4 j7 V" r上次图错了,改正时间要等30秒

网友(2019-06-19):
右键要断开关系的实体->例举外部参考->全部断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