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过后,这种料还能车的动吗

楼主(2014-02-15):
有个零件由棒料粗车至外圆19.5,然后热处理50-55HRC,最终尺寸为18.5,之前是在外圆磨床上粗磨到19,然后再精磨到18.5,但是对磨工来说余量有点大,干起来费劲,我想直接上车,不知机加刀片能否胜任,图不太方便放上来,具体参数如下,
材料:9CR18MO  热处理50---55HRC
尺寸要求:18.5-0.052  光度0.8
刀片:瓦尔特WNMG080404   涂层TALN吧
切削参数:VC=80-90    F粗:0.15    F精:0.08(刀片寿命不敢估算)
整个工艺系统刚性较好,装夹不是问题,
瓦尔特的这种刀片到底能车多硬能?
还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京瓷有款陶瓷陶片。车这种淬火件效果不错。车HRC58-62都试过。ap0.1-0.2都行。但不抗冲击,不能断屑吃到。你说的哪款没有用过。一般高硬度用陶瓷或者CBN立方碳化硼比较好。涂层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瓷有款陶瓷陶片。车这种淬火件效果不错。车HRC58-62都试过。ap0.1-0.2都行。但不抗冲击,不能断屑吃到。你 ...

哦,你那一个刀粒平均下来要多少钱,还有想请教一下,氮化硼刀具的寿命,几件后就需要改刀补或者换刀。

网友:
没有图纸不便具体分析,如轴上有台阶及槽否?直径多大多长?热处理变形怎样?

网友B:
热处理后轴肯定变形,直接车的,车刀容易费,工艺能否改进,搞成真空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后轴肯定变形,直接车的,车刀容易费,工艺能否改进,搞成真空淬火

哦,不好意思,忘了说了,现在就是真空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那一个刀粒平均下来要多少钱,还有想请教一下,氮化硼刀具的寿命,几件后就需要改刀补或者换刀。

价格你可以质询京瓷的销售商。一块刀片3刃。车个上千件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刀具不快了可以磨制的,好点的金刚砂轮可以磨的。车过火的料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可以考虑把磨量留小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