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的Q235-A板按下图加工起来难吗?能折弯出来吗

楼主(2014-02-15):
请教各位前辈,2mm的Q235-A板按下图加工起来难吗?能折弯出来吗?

网友A:
楼主,精度要求高吗?不高的话,两个2mm的钻头就可以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度要求高吗?不高的话,两个2mm的钻头就可以弯了。

精度不高,能折弯出来就行。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模具很简单,我都说成这样,相信你也想出来模具怎么做了,成本很低的。

网友:
限一下位,做个小工具就可以直接弯出来了

网友:
普通折弯机上是折不出来的,受模具的限制。

网友:
可以折出来的。

网友:
这个算是简单的了。。没问题 的。

网友:
不过要开一个稍微合理一点的模具,不要然会开裂。

网友:
我见过在压力机上用模具压类似折弯的

网友:
图中有板厚无板宽,如不太宽,一个手动小夹具就可以,可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