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G74钻眼 钻头怎么对X向

楼主(2014-02-15):
白钢的  16的眼  钻完成品  怎么能弄中心上?  用多少转合适?

网友(2014-06-01):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用的尾座,那直接装好钻就是了 ,不用对X,用刀架的话,直接慢慢弄吧   ,一个不行就两个,一般来说  钻一个出来    就知道了。

网友A:
可以先把钻头夹在夹盘上,再用刀架夹紧钻头就OK啦!!!!!!

网友:
用16钻头钻孔。测量孔大小。调整径向位置。再试钻,再调整

网友B:
先用尾座钻一个16的孔,不要取下来,再用刀架上的钻头去对孔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是什么机床了。

网友C:
呵呵,只说X没说Y,肯定不是3轴的机床,基本就是数控车(也有可能是普车,但是你发在数控技术这个栏里了),Z轴不是靠机床操作对刀的,不会对X轴说明你是个数控车新手,在是新手也会用尾座钻眼,所以上面说尾座的也是脑残,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设备数控车,用刀架夹钻头,大溜板自动走刀钻孔,怎么对X轴?
答案:让钻头两翼尽量水平,一个翼接触工件X+向,记数值(或在相对坐标里清零),一个翼接触x-向,记数,除以2,手轮遥到这个数值,清零,完毕。(这么对刀一个小问题,丝杠间隙能造成一点误差)

网友D:
真心没懂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说X没说Y,肯定不是3轴的机床,基本就是数控车(也有可能是普车,但是你发在数控技术这个栏里了), ...

哈哈。不用那么麻烦。和对外圆刀X轴一样对,刀偏里加上钻头的半径就是X轴的中心了。(用钻头外圆清碰已光过刀的外圆)

网友:
9楼 牛x    我一般对钻头都是大概摇到中心位置 钻一点 退出来 在钻进去看钻头是往上抬还是往下压 往上就是 低了  往上就是高了
 基本上 这样两三次就可以对准    我用的斜轨

网友:
之前公司好像是这么对刀的,在卡盘上车一个棒料,测直径然后调用钻头对刀。不过也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
只能对个大概,很精准搞不来

网友(2014-12-14):
引用 网友D:
真心没懂

好像有个指令可以,m16试试

网友E:
在卡盘上架一杠杆表,移动托板使刀架孔大致与主轴中心对正,把杠杆表测头伸进刀套孔内,测头接触刀套内孔壁,,手转动卡盘,手轮移动调整X向,当表针在量程范围内不再发生变化时即为与卡盘中心重合,记下当前坐标值,把坐标值输入该刀补对应位置上,下次执行该刀补时托板就会移到与主轴中心上。

网友:
可以在加工过的外圆上对刀,也可以加工过端面后在圆心目测对刀。

网友(2015-04-27):
用百分表慢慢对。

网友:
不会可以问我。详细教你。

网友:
数控车厂家会给你一个中心点坐标 直接输入坐标就行(斜导轨机床)

网友(2015-08-16):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钻头夹在夹盘上,再用刀架夹紧钻头就OK啦!!!!!!

挺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尾座钻一个16的孔,不要取下来,再用刀架上的钻头去对孔就可以了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只说X没说Y,肯定不是3轴的机床,基本就是数控车(也有可能是普车,但是你发在数控技术这个栏里了), ...

师傅,新人认为您的这个方法适用于外圆已经开切的棒料,如若是毛坯,会不会因外表皮的粗糙造成非圆性的跳动,导致钻头对心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卡盘上架一杠杆表,移动托板使刀架孔大致与主轴中心对正,把杠杆表测头伸进刀套孔内,测头接触刀套内孔壁 ...

这个应该很精确了吧

网友:
九楼正解,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