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加工方孔

楼主(2014-02-16):
一块厚度100mm的尼龙材料,中间开个10X10MM的方轴孔,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是金属还能线切割,可这尼龙怎么开啊?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楼主,精度要求在十丝左右的可以铣床加工,不过要钳工划线。精度要求在5丝以内的,上加工中心加工,不过方孔有圆角的,刀尖圆弧半径。

网友:
看看结构可否改,四角能不能用圆孔代替

网友:
钻孔,热推,精推。。。。。。。

网友:
用拉刀对付

网友:
冲一下试试

网友:
用白钢刀上平磨,加工冲棒,钻孔后,冲也行,压也行,简单便宜。

网友:
主要是有精度要求,如果方轴四个拐有倒角就能铣,要不然就拉刀!

网友: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水切割(有倾斜度),尼龙材料要求太高无益。
: {! E: E& e% v1 G$ a改材料或者改图纸,四角加圆工艺孔,四面配合不影响,方便切削。

网友:
试试木工方孔钻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