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D型盲孔电火花能加工吗?直径8,深15

楼主(2014-02-16):
请问各位前辈大神,轴端D型盲孔电火花能加工吗?直径8,深15

网友:
据说能的

网友:
加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他们都说能呐!!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用的。一般配装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么用的。一般配装联轴器。

头说去掉联轴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说去掉联轴器

不用这么麻烦。就圆孔和侧面止动螺钉不就好了。还有直接连接电机轴,启动冲击力太大,轴的扁头部分寿命不会用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就圆孔和侧面止动螺钉不就好了。还有直接连接电机轴,启动冲击力太大,轴的扁头部分寿命不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