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加工和装配如何选择?

楼主(2014-02-16):
        大家好,鄙人学机械的,本科毕业半年,目前在一家生产专用汽车的国企搬砖,面临转正。
       现有两个方向选择:部件装配,主要有轮边桥总成,驱动桥总成,轮毂总成,制动器总成,悬挂装置等的装配。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做各种汽车零件的加工。
        个人对未来的打算是跳到小轿车行业的外企,担忧外企中有大型加工厂的不多,同时觉得部件作为一个个功能模块有助于了解整车,因此偏向部件装配方向。各位前辈怎么看?望前辈们不吝赐教,灰常感谢!

网友:
你要多了解下行业,不然思路不清晰
无论做什么,你首先要明白那个行业的利润点在哪里,然后如果还有能力,要整合上下游来增加你的附加值,与此同时降低成本.
如果离利润点太远,空谈技术,没有任何前途.

比如,如果以加工技术为发展方向,那么去"小轿车行业的外企"是找错了地方
国内这类企业,无一例外是以生产为导向,最牛的技术或者说"利润点",是如何降低成本,而不是研究开发.
那种说起来谁都会侃两句,做起来谁都不精的技术,不值钱.
在工厂里,你有可能学到的,主要是管理,包括成本,运营等等.

如果要学加工技术,有哪些选择?
1.国外
2.国内转换标准的研究院
  虽然只是转换翻译,但比工厂要强得多,至少对标准更熟悉. 这个做长了,熟悉整个项目开发导入流程,对产品本身也有很多了解,可以转向项目经理,待遇不少;或者有机会,还可以转管理/行政
3.配套设备行业
  来源于买方工厂的方案整合以及外包.
   对于设备供应商来说,只有比买方更熟悉行业标准,更熟悉如何整合方案,才可能赚到钱,或者,通过产量把设备拉成白菜价,把巨大的压力丢给了渠道供应商. 除了这两种,没有别的生存可能.

如果是装配技术,同理,在工厂里,布线物流,人机工程这些都已经标准化,只存在一定的改善空间.

如果汽车设计,只有国外,国内没有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搞装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