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滑环的定子出线和转子出线各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4-02-16):
导电滑环的定子出线和转子出线各是做什么的?

网友:
像制瓶机啊,风力发电机,机械手,转盘机,上用得多
都是用来传输信号
定子与动子上的线都是一 一对应的
打个比如像转盘式的自动化设备,因为转盘工位一直在转,所以工位上的电器元件如电磁阀等的控制线也要转,如果不用导电滑环的话

线不就一直扭在一起了,

网友:
將旋轉的電線轉換.不致於扭轉

网友:
没有出线怎么连线电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