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的手工编程都能做什么样的产品啊

楼主(2014-02-16):
自己曾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加工中心,批量活,主要是打孔的   现在想去做加工中心了     自己学了ug编程  感觉没人指导 编出来的程序不一定能用  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或者上几张手工编程的图纸

网友A:
除了复杂曲面,都可以用手动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复杂曲面,都可以用手动编程序

能上两张图纸么  我练习下

网友:
曲面做模具比较多

网友B:
自己画些走直线,走圆弧的图形就可以了,然后手编下,还有钻孔的,手编的出的基本就是平面图形,自己练习下就出来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些走直线,走圆弧的图形就可以了,然后手编下,还有钻孔的,手编的出的基本就是平面图形,自己练习下 ...

我想不应该这么简单   正方体毛坯 铣成圆毛坯,余量大,不能一刀过,需要多把刀控制    进刀时需要考虑z向吃刀    侧吃刀量  背吃刀量 一般是多少
我看加工中心自动编程的人家z向吃刀都只有20到50丝,如果手动编程也这么小会累死的       我只是想看看大家加工中心手动编程都做什么样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不应该这么简单   正方体毛坯 铣成圆毛坯,余量大,不能一刀过,需要多把刀控制    进刀时需要考虑z向 ...

吃刀量那要看你加工的材料和用的刀具了,还有用的机床性能,还有就是粗加工还是半精加工或者是精加工,这些吃刀量都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要全面分析的的,不是随便说走多少就走多少的

网友:
我也想学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不应该这么简单   正方体毛坯 铣成圆毛坯,余量大,不能一刀过,需要多把刀控制    进刀时需要考虑z向 ...

这种情况手动编程可以用子程序、宏程序,但是手动编程非线性的曲线或面是不行的。

网友C:
公司里面的东西都是我手工编写的,无非是走个平面打孔攻丝镗孔之类的,简单的很。最多也就带个回转轴后四轴联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面的东西都是我手工编写的,无非是走个平面打孔攻丝镗孔之类的,简单的很。最多也就带个回转轴后四轴 ...

兄弟能上几张成品的图片或图纸让我参考参考  邮箱37911691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不应该这么简单   正方体毛坯 铣成圆毛坯,余量大,不能一刀过,需要多把刀控制    进刀时需要考虑z向 ...

余量较大 重复刀路用宏比较好 比软件编程节省很多内存 刀路也较清晰 多把刀加工同一工面也可以用同一段程序 基本除了复杂曲面都可以手工编程

网友:
离工件远一点,空跑试试。。。。我以前是这么干的。

网友D:
手动编程无非也就铣平面,钻孔,攻丝这三种用得最多,这也是最点单的,有点难度的也就是铣孔铣螺纹,会了这五个一般的产品基本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编程无非也就铣平面,钻孔,攻丝这三种用得最多,这也是最点单的,有点难度的也就是铣孔铣螺纹,会了这 ...

请问铣中等复杂型腔
高度不一    区域较多
有些带有yz  xz平面圆弧 用立式加工中心
铣圆柱 手工编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不应该这么简单   正方体毛坯 铣成圆毛坯,余量大,不能一刀过,需要多把刀控制    进刀时需要考虑z向 ...

用宏程序啊,很灵活的.
如果加上参数传递和宏调用,比自动编程刀路更好控制,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