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不能选引导线?

楼主(2014-02-16):
教程中的那个图都可以,但是自己画的在引导线框里咋选那条曲线都不行。。。
求大神解救啊啊啊

网友A:
你的草图1是不是尺寸都定死了,试试看把去掉部分尺寸约束

网友B:
你是想做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做个啥?

手把。。。。

网友(点评):
好吧跟枪的差不多。。。容易被查水表么。。

网友C:
我画了一下,是可以的。你将截面图形改成组合曲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画了一下,是可以的。你将截面图形改成组合曲线试一试

呃。。。先谢谢您回复。
我刚学这个,有太幼稚的地方还请见谅。
。。
sw里面似乎没有组合曲线项对吧。。
如果说组合曲线是。。所有线都为曲线的话。。
我把它换成弧线和部分椭圆连接什么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草图1是不是尺寸都定死了,试试看把去掉部分尺寸约束

我把所有尺寸都去掉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