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解,合金铸铁使用什么车刀加工

楼主(2014-02-16):
工件尺寸,长度1100,   直径大外圆550,小外圆350,斜度和内孔尺寸就没有标注了, 基本尺寸就这样,
现在主要问题是材料非常硬,合金铸铁,(防砂的表面非常硬),我现在使用的YG6X的合金车刀,磨损太快,非常容易打刀,只要一打刀,车刀就报废了,现在加工这个工件,基本要2天左右时间,最少要废5把车刀,太坑爹了,希望大家能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在切削过程中,刀具进入与走出工件阶段是经历最大受力过程,刀具负荷容易过载,引起共振甚至打刀。砂形铸件的粗糙表面和壳性硬度给加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一,增加粗加工工序,提高刀具刚度,加大刀具直径或选用铸铁专用刀具。
二,增大进给切削量,减小主轴转速,改顺铣为逆铣。
三,增加机床减震措施,抑制机床共振。
四,改善胚件工艺,提高胚件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从自己可掌握的工序中设法改善加工工艺。

网友:
根据你反应的信息,可选用CBN刀片、陶瓷刀片。此两种都适合合金铸铁HRC50-65,建议选用CBN刀片粗加工扒砂皮,陶瓷刀片做精加工用且光泽度要好。我公司专业生产的生产厂家qq:107068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