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做的, 普通折弯机折不了啊

楼主(2014-02-16):
图片里的 东西怎么做的  底张深U型的那个东西 2个背靠背的 那个 普通折弯机折不了啊

网友:
模具出来的吧

网友:
模具很简单实现。

网友A:
第一个和汽车钣金差不多~ 第2个含有焊接成分吧~~

网友:
這是是沖出來的嗎?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为模具冲压出来
第二张图片为折弯加焊接出来的
第一张图片也许还有点难度,第二张图片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是冲压出来的
第二张图片是折弯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和汽车钣金差不多~ 第2个含有焊接成分吧~~

第2个没焊接的 直接折的想 ?这些是从美国买回来的 要我们做成不锈钢的不过我们的折弯机貌似折不了

网友:
折弯机是折不出来的,,,,这个要订制专用的模具,冲压成型的。

网友:
有弧度的,折弯机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2014-06-17):
可以用弯卷机制造那角度吗

网友:
直接冲压出来不挺好吗

网友:
这些都是些很普通的冲压产品,别什么都想用折弯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