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阀组内部异响

楼主(2014-02-16):
液压站现在正常工作。开机之后,有一组阀组内部嗯嗯的响也没影响正常工作,液压站停了之后阀组内部还是响。本来自己觉得是内部有空气,后来把想法排除了。求指点。

网友A:
电流声,或者是阀芯不停切换的响声。楼主不知道很多液压阀会有电流响声的?电气流量控制阀和电气液压比例阀都有的。楼主玩液压多久了?

网友B:
看看是什么阀?溢流?减压?节流?

网友:
去医疗销售处买一听诊器一个一个地按着感受。

网友C:
我觉得得看那个阀组上装的是什么阀才好分析吧

网友D:
有蓄能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声,或者是阀芯不停切换的响声。楼主不知道很多液压阀会有电流响声的?电气流量控制阀和电气液压比例阀 ...

又涨见识了,多谢指点。接触液压三年了吧,一直没深入学习研究过。在车间里面工作,平时液压站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阀,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得看那个阀组上装的是什么阀才好分析吧

阀组叠加了三个阀块,下面是节流阀中间是减压阀上面是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蓄能器吗

有蓄能器,蓄能器是50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阀?溢流?减压?节流?

阀组上面三个阀块,下面的节流阀中间的减压阀上面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
液压站是不是停了之后,只响一会就不响了?
压力波动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