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90度角的折弯问题

楼主(2014-02-16):
在这非90度角时怎么算展开和折弯尺寸啊

网友:
有公式的。算中性层。

网友A:
展开图绘制方法

方法:
折弯角为90°,内圆弧R≤T(料厚)时,直接用公式计算:
L=A+B-Q
    L:展开尺寸
B:外形尺寸(含料厚)
Q:折弯外系数
折弯角不为90°时:
内圆弧R≤T(料厚)时,定义R=T,将折弯外系数换算为K系数(中心层偏移系数)
  如果R≥3T时,直接定义K=0.5
        2)在AUTOCAD中,根据K系数绘出中心层线条,再使用属性命令查出线条长度
形式复杂的相惯线用UG、PRO/E、SOLIDWORKS绘图软件自动展开,但不能使用缺省的K系数,必须重新设置正确的K系数。
坐标法
在展开的外形线上绘出特征点,然后用光滑曲线连接。
补偿法
对于复杂的图形,先绘出大概的展开图形,然后加工成形,再根据配合情况调整展开图形。此方法的缺点是往往要废一块材料。但优点是省去了复杂的计算,也不必用复杂的绘图软件绘制3D图。这样,一些文化素质低,也不懂3D软件,但空间想像力强的人,也可成为非常优秀的钣金工艺工程师。

折弯外系数及K系数对照表。

材料为冷轧钢板,用正常的折弯下模(槽宽为料厚6倍)加工时系数如下:
       1)  T=1  时,          Q=1.7,   内R=1     K=0.465
     2)  T=1.2时,          Q=2.0,   内R=1.2   K=0.486
     3)  T=1.5时,          Q=2.5,   内R=1.5   K=0.486
        4)  T=2  时,          Q=3.4,   内R=2    K=0.465

   2.材料为铝板或铜板时,系数Q会偏小0.2~0.5,以后确认。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找块边角料折一下,测量一下这个角度需要扣除多少?
有一种是算中性层K因子的,板料比较薄的时候,有可能不同的角度k因子会相差不大,但是当板料比较厚的时候,各个角度的k因子不一定相同,还是不同的角度都要测量一下的
折弯展开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只要试折弯一下看一下扣除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头,我们这里就这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绘制方法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