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棒料的网纹可以用滚花刀加工吗?有没有这样的滚刀?

楼主(2014-02-16):
请问如图的棒料的网纹可以用滚花刀加工吗?有没有这样的滚刀?槽深0.2左右,槽宽0.6mm左右。本想车出来,但是左右螺旋线共走20刀去,有这样的滚花刀吗?谁知道的,讲讲吧。

楼主:
难道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哪位大侠说下怎样加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哪位大侠说下怎样加工啊?

?普车还是数控?

网友A:
把小刀架转过一定角度就行了

网友:
和车锥度外圆相类似吧?

网友:
有专门的滚花设备吧

网友B:
大侠这个是锥棒,圆棒的比较常见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材料,多少数量。滚压出来质量是最好的。没有条件,数量少你就数控车或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材料,多少数量。滚压出来质量是最好的。没有条件,数量少你就数控车或铣吧

谢谢您的解答。是铜的。数量的话还不知道,只是想抄一下别人的花纹而已。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车还是数控?

数车,走心走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小刀架转过一定角度就行了

问了车间的人,应该是螺旋走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个是锥棒,圆棒的比较常见

而且不是一般的那种网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材料,多少数量。滚压出来质量是最好的。没有条件,数量少你就数控车或铣吧

如果是车或者铣的花,初步设计计算要单条螺旋线上100mm,左旋10刀,右旋10刀,您说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不知道对刀具的损耗大不大。我实习生来的,刚刚坐下一个星期,叫我抄一个花纹,弄了有俩天了,我是不是太忙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是螺旋线长100mm.(我的天啊,居然有那么多错别字,再次抱歉!!)

网友A:
做医疗器械的啊
牙医的手机?

网友D:
大家仔细看看照片,这种纹路车床加工两端根本无法完成。
最简单的办法是化学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仔细看看照片,这种纹路车床加工两端根本无法完成。
最简单的办法是化学腐蚀。

您好,为什么不行啊?凸纹在锥面上(当然凸纹轴段和其他轴段有个台阶的),您能说下哪里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医疗器械的啊
牙医的手机?

是啊!这碗饭不好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碗饭不好吃啊!

用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