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如何实现滑块的任意锁定定位?

楼主(2014-02-16):
排除螺钉定位,知道压块定位,但不知道如何操作

直线滑轨滑块

直线滑轨滑块

网友:
加偏心轮锁紧机构

网友:
这个压块是滑块自带的么

网友:
直接夹紧直线导轨(LM导轨等)或者光轴。
最适用于以下用途。
  • 用于加压时・断电时的位置偏移的防止・锁紧
  • 用于紧急停止时・断电时的下落・移动・回转的防止
  • 用于加工时颤动・振动的防止(装置刚性改善)
  • 用作紧急停止用刹车(只限于带刹车功能型)
日本NBK的标准产品:

http://www.nbk1560-chn.com.cn/products/clamperzee/about/

网友:
網絡找一下.已有現成產品

网友:
我们都是靠丝杠带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ACE Pneumatic Locked 气动锁定产品

网友:
NBK那个挺贵的说实话

网友:
这个定位的,楼主可以看看MISUMI的直线导轨哈。上面有可以定位的选择件的。就是价格比较贵。。上次买回来,被领导批价格贵了 - -

网友:
是偏心轮锁定吗!说清楚一下啊!

网友:
日本的是贵

网友:
米思米上有专门装滑轨上的定位块

网友:
任意位置控制伺服电机啊

网友:
可以直接采用自锁机构(偏心轮类)进行锁紧设计,当然螺母锁紧是比较简单实用的。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ACE Pneumatic Locked 气动锁定产品

有没有网址或者样本啊,百度查不到啊

网友(点评):
给个网址,我发给你。

网友(点评):
汗,给个邮箱。

网友:
有现成品吧,不合适的话按现成品仿造一个

网友:
直流电机不就能自锁么

网友(2018-05-31):
C:\Users\zz\Desktop\导轨部\样本\2015产品图(含钳制器,阻尼器)

网友:
钳制器啊   我有气动的 还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