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尺寸不准

楼主(2014-02-17):
沈阳产的数控车床,型号CAK4085SI,加工时车刀总向卡盘的方向偏移,希望有人帮的解决,谢谢

网友:
LZ,问题请尽量描述详细一点,这样才能好给你建议。

楼主:
Z轴对好刀后加工时车刀往卡盘的方向偏移1~2毫米,X轴尺寸不变

网友:
哈,又一中奖的,我们厂买了3台沈阳(5085NI,5085NJ和EL6140),都有问题,其中一个和你这个一样,没用的,垃圾沈阳,三台中奖率百分之一百

网友(点评):
不太可能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沈阳那边怎么回复的?来诊断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对好刀后加工时车刀往卡盘的方向偏移1~2毫米,X轴尺寸不变

卸开z轴防护罩,看下联轴器试不是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