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上的小凹坑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2-17):
这个钣金件上的小凹坑是干什么用的,是加强吗,有人知道没.

网友A:
花纹板外形美观,能防滑,强化性能,节约钢材等诸多优点,在交通,建筑,装饰装潢,设备周围底板,机械,造船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一般来说,使用方对花纹板力学性能,机械性能要求不高,因此花纹板质量主要表现为花纹成花率,花纹高度,花纹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纹板外形美观,能防滑,强化性能,节约钢材等诸多优点,在交通,建筑,装饰装潢,设备周围底板,机械,造 ...

这个是电子产品里的结构件,外观要求不高

网友:
信息太少不好猜。姑且说说吧:1、就像2楼兄弟说的这个零件采用的原材料就是花纹板。2、加工过程中模具挤压造成的(如折弯成型)。3、特殊用途。

网友:
产生预压应力,提高强度,提高抗疲劳能力。

网友:
这个是校平模对板料强压留下的齿印。典型的需要校平的零件是老式机械闹钟的上下两个夹板,拆过的都知道黄铜夹板上有均匀的点子,就是齿形校平压过的,通过塑性变形并释放应力,使板子平整。

楼主:
还是论坛里高手多啊,谢谢大家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4-10-22):
夹具造成的

网友:
齿形校平压过的,通过塑性变形并释放应力,使板子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