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机械常识集锦

楼主(2014-02-17):
一、成型机械常识

1. 通流截面:流束中与所有流线正交的截面。

2. 稳定流动:液体在流动时,液体中任意一点处的压力、速度和密度都不随时间变化。

3. 模板最大开距是动模板开启时,动模板与定模板之间的最大距离,包括调模行程在内。

4. 液压泵:液压传动的动力源,机械能-压力能.  按结构形式分为叶片泵、柱塞泵和齿轮泵。

5. 液压马达:产生连续旋转运动的执行元件,压力能-机械能,按结构也分为叶片式、柱塞式和齿轮式。

6. 液压控制阀:液压系统中,用于控制系统中液流的压力、流量和液流方向的元件的总称。

7. 几何压缩比,加料段一个螺槽容积与计量段一个螺槽容积之比

8. 模板最大开距是动模板开启时,动模板与定模板之间的最大距离,包括调模行程在内。

9. 液压泵:液压传动的动力源,机械能-压力能.  按结构形式分为叶片泵、柱塞泵和齿轮泵。

10. 注射机的注射量通常是指注射机的最大注射量或公称注射量。是指注射机在对空注射(无模具)条件下,注射螺杆或柱塞做一次最大注射行程时注射系统所能达到的最大注射量。注射机的最大注射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注射机的加工能力,标志着注射机所能生产的最大制品范围,所以常把它作为整个机器的规格参数。

11. 物理压缩比:物料熔融后的密度与松散状态的密度比,小于几何压缩比

12. 普通单螺杆分为三段,分别为  加料段 ;  压缩段  ; 计量段 。

13. 注射机的喷嘴分为直通式喷嘴和锁闭式喷嘴。

14. 注射螺杆的长径比和压缩比都比挤出螺杆小。

15. 混炼设备包括开炼机;密炼机;和挤出机。

16. 做为机械设备符号,XKP-450代表直径450mm的橡胶开炼破碎机。

17. 对于螺杆挤出机的螺杆选择,非结晶聚合物应选用等距渐变式螺杆,而结晶聚合物应选用等距突变螺杆。

18. 挤出机由挤出系统、传动系统、冷却加热系统、控制系统和辅机组成。

19. 按螺杆数目可分为单螺杆、双螺杆和多螺杆挤出机

20. 液体内某点的真空度为0.4Pa,该点的绝对压力是0.6Pa,相对压力是-0.4P

21. 所有不加热的混合机械都叫 冷混设备 。

22. 捏合机适合 热塑性 塑料的初混。

23. 在密闭容器内,施加于静止液体上的压强将以等值同时传到各点。这就是帕斯卡原理,或称 静压传递 原理。

24. 注射量表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注射出熔体的体积(cm3)表示,一种是以聚苯乙烯 为标准,用注射出该熔料的质量(g)表示。

25. 混炼设备包括 开炼机 ;密炼机;和挤出机。

26. 液压传动是将 机械能 变为液体的 压力能 ,再经过输送、控制将 压力能 有效地转变为 机械能 的过程。

27. 塑料物料在开炼机两辊之间受到 挤压 力和钳取 力的共同作用。

28. 通过改变回路中节流阀或调速阀的开度来调节执行元件的运动速度的回路称为节流调速回路。

29. 油缸将 压力能转化为 机械能 ,油泵相反。

30. 螺杆的直径是指螺杆的 外径 。

二、成型机械常识问答

(1) 请列举浇铸成型方法

流涎铸塑、静态浇铸、离心浇铸、滚塑、搪塑、浸蘸。

(2) 看图解释直动式溢流阀的工作原理

答:

    进油口接系统,出口接油箱,起始时,进出口不通,压力油直接作用到阀芯上;

    当系统油压高过弹簧调定压力,顶开阀芯溢出多余油液,并排入油箱;压力下降,阀芯在弹簧力作用下关闭。使油液保持在调定压力附近,完成溢流和定压

(3) 如图,双作用叶片泵的叶片为何要沿转动方向倾斜放置?

答:叶片倾角:若叶片径向放置,转到压油区时,叶片受到定子内表面的反作用力N,可分解为沿径向的力P和与径向相切的力T,P使叶片沿槽回缩,T使叶片弯曲并压紧在槽侧壁上,加大磨损甚至折断;可将叶片沿转动方向倾斜一个角度放置,从而减小力T

(4)下图为注射机结构示意图,请说出数字标识部分的名称及职能。试说明或用流程图表示注射成型机的工作过程.

(5)挤出成型机的系统主要由哪五部分组成?各组成包括哪些部件?

答:

挤出机的组成

挤出系统:加料装置、料筒、螺杆、机头和口模;

传动系统:电动机、调速、减速装置;

冷却加热系统:一般分段控制;

控制系统:(对螺杆转速、料筒及机头温度和压力,开停车装置及辅机各装置的控制)

辅机:定型、冷却、牵引、切割卷取等装置

(6)看图解释液压千斤顶的动作过程

① 吸油,向上提手柄,油泵小柱塞下体积增大,压力下将,形成真空,单向阀3开启,阀4关闭完成吸油;

② 对外做功,下压手柄,液体几乎不可压缩,压力增大,单向阀4开启,油液压入大柱塞缸,将重物提升一段距离,实现对外做功.

③  如此往复将重物提高,工作完毕,打开放油阀,将油排回油箱.

(7)看图解释密炼机的工作原理

(1).转子与混炼室壁的捏炼作用

转子外表面与室壁间隙在4~83mm,最小间隙处受强烈的撕拉、挤压和剪切作用

(2)转子与上下顶栓间的作用

上顶栓对物料有挤压作用,到下顶栓处促使物料分离,有对流作用发生

(3)两个转子间的折卷与轴向往返切割作用

折卷:物料到一侧密炼室后与另一侧转子前面的物料同时捏炼后,部分塑料又被推回,类似两台相邻的开炼机连续倒替混炼

转子螺棱表面对物料产生垂直作用力p,可分解为使物料沿周向和轴向运动的力(其中长螺旋棱段无轴向运动,短段有)

(8)请指出下图A, B, C, D的名称(5分)

(9)看图描述柱塞泵的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柱塞、缸体孔和配流盘构成密封容积,斜盘相对缸体有一倾角,缸体旋转,到吸油腔处,柱塞相对缸体孔向外运动吸油;位于压油腔处时向内运动压油,位于吸、压油腔之间的密封区时,柱塞孔和两腔都不通,保证高低压油腔分离。

(10) 指出造粒机各个部分的名称或动作

(11)简述物料在普通单螺杆挤出过程中的三段七区状态和对应的螺杆结构特点。

加料段(输送段、送料段),从加料口向前的一段,物料为固态,结构特征:螺纹等距等深,S=1D~1.5D,h=0.1D~0.15D;槽深h比其它段大;料筒内壁开设纵向沟槽,压缩段(过渡段),螺杆中部螺槽容积不断变小的一段,固液共存,作用是压实、熔融物料,最大的特点是存在压缩比——(几何)压缩比,加料段一个螺槽容积与计量段一个螺槽容积之比。计量段(均化段、压出段)作用:进一步均化物料并定压定量供给机头,该段螺槽深应设计得使其计量能力与压缩段熔融能力匹配。

(12)如果由你设计热塑性塑料的成型工艺,你会主要包括哪些步骤?并请描述通用注射成型过程。

答:物料的预热与处理;料筒清洗;嵌件预热;脱模剂的选用;注射成型;制件的后处理

(13) 论述普通螺杆形式确定的原则。

(14)请列举四种新型螺杆并描述其结构特征。

1)分离型螺杆

针对固液相共存于同一螺槽中产生的缺点而设计,在螺杆熔融段再附加一条螺纹,将原来一个螺纹所形成的螺槽分为两个。

2)屏障型螺杆

结构:在螺杆的某部位设立屏障,未熔的固相不能通过,并促使固相熔融的螺杆。

3)分流型螺杆

在螺杆的某一部位设置许多突起部分或沟槽或孔道,将螺槽内的料流分割,以改变物料的流动状态,促进熔融、增强塑炼和均化。

4)组合螺杆,在熔融段末或均化段增设非螺纹形式的区段

螺杆元件:起输送、压缩、混合、混炼、剪切、均化等作用的元件,可以单独设置在螺杆上,也可串联组合在一起

(15)排气式挤出机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有哪些常用的排气式挤出机?下图所示两阶排气式挤出机的结构特点是什么?

特点

1)另增设了排气段、第二压缩段和第二均化段(迅速压缩和泵出段)

2)排气段槽深为2.5~6倍均化段槽深

3)排气段长度2~6D

排气原理

物料到排气段基本塑化,物料中一部分气体由于被压实自料斗逸出,由于该段螺槽突然加深,排气口又通真空泵,压力骤降,气体排出,排气功能要求:排气孔下聚合物压力为零;此处聚合物完全熔融。

分类:中空排气式,尾部排气式,旁路排气式,直接抽气式

网友:
LZ有心,必须顶!!!

网友:
好帖,不知楼主是在哪搞到的这些东西

网友(点评):
学习总结,搜刮哈哈

网友(2014-05-29):
来LZ这逛逛,收获很大,谢谢

网友:
虽然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东西,但是还是会好好珍藏的

网友(2014-07-08):
楼主也是做塑机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普及啊

网友(2014-11-18):
谢谢又涨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