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可以再加工么

楼主(2014-02-17):
我这边有一款电机132KW,原直接80的,现在想在伸出轴搞一段花键轴出来,定做已经咨询过不做--那么在加工的话是不是可行呢。(不考虑联轴器方案)

楼主:
原直径80

网友:
有设备是可以的,用立铣吧

网友:
原则上感觉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会减小轴的力学性能,无法承受大的扭矩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在不考虑扭矩的情况下)。

网友A:
D=110* 三次根号(P/N)
假设转速1450    D= 49.5

假设转速:3000    D=38.8

这样算的话,LZ的轴余量还是比较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10* 三次根号(P/N)
假设转速1450    D= 49.5

我也是这样算,说明一下110时,是表示45#材料。

网友:
应该能加工的

网友:
有几台?我们公司可以帮你做,我们是专门做定制电机的

网友(2014-03-25):
可选择空心轴连接方式

网友:
可以,我们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