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液检测比较好的牌子,最好便携式的

楼主(2014-02-17):
不知道各位专业人士,有没有推荐比较好的牌子的油液检测仪器,用来检测油液状态(磨粒,水,污染物),都是工地车,由于工作需要,最好是便携式的,车比较多!急求!!!!

网友:
对这种机动车进行状态检测的话,一般来说主要现在用的是无损检测和油液监测,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就好比人体检测身体做B超和血液检查一回事,如果你真要进行油液检测的话,国内有一些牌子,但是准确度,重复性不太好,毕竟是一些精密仪器,我倒是推荐你可以了解一下国外有个公司叫斯派超,他们只做这一方面,算是比较专的了,去年还在上学时候在学校就用的他们牌子,很不错,他们好像有个产品就fruitscan就是便携式的油液检测,具体你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