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配件是如何装配的

楼主(2014-02-17):
中间槽外径是19.6,垫片孔径是19.7,两端牙是M22X1.5,表面镀白锌,想知道这个垫片是如何装进去的?表面无任何借口和裂缝

网友A:
肯定有一段螺纹是焊接的
要不然垫圈是直接在上面加工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用搓丝机先搓里面的丝,然后把垫片放进去,然后用搓丝机搓的外面的丝吧,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一段螺纹是焊接的
要不然垫圈是直接在上面加工出来的?

后面那段螺纹上那个是螺母,整个零件是一体的,变面电镀层无损伤

网友B:
我想知道你里面的螺纹是干嘛用的??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垫片顺着螺纹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里面的螺纹是干嘛用的??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垫片顺着螺纹进去的

里面的螺纹上有个螺母 做限位用的,螺纹底径比孔大了好多的

网友:
这种形式的标准件很多,螺钉带垫圈,等等
一般是,后期搓丝

网友C:
有电镀层,你咋知道不是焊接的???

网友:
两段螺纹不是同一种加工方法做出来的  前段螺纹搓丝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一直没有相同类似的螺丝垫片是怎么弄上去的,继续期待大神作答。

网友:
丝坯至少要20.8。垫片内孔是19.7。看上去好像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使用上里面的牙纹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镀层,你咋知道不是焊接的???

焊接的话至少表面肯定会有痕迹,而且垫片和里面并牢的螺帽处的螺纹电镀表现也很好,个人感觉那个螺帽什么的都是电镀好装进去的,但是那垫片就无法理解其装配方案

网友:
我猜后面应该是拧上的螺母

网友:
仔细看大图,螺纹牙的表面不是切削加工出来的,是搓丝机搓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有标准件和标准工艺的,一般带垫片的螺钉采用的工艺是先放垫片再墩螺栓头部,然后再进行滚丝。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4-09-12):
挤压出来的

网友:
这是汽车的哪个配件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搓丝装垫片再搓丝

网友:
现在焊接完抛光根本看不都痕迹的,有可能是焊上去的

网友:
进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