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UG8.0草图自动标注不能捕捉点?

楼主(2014-02-17):
如图,在绘制曲线的时候是可以捕捉的,但只要标注尺寸,自动捕捉的按钮就会变成灰色,不能捕捉?????求助。。。5 [7 ^6 _1 z" A9 [

网友:
有空就重新按装

网友:
        约束尺寸时不能捕捉线的端点吧!但是你鼠标点击在端点的位置也可以约束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