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检具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4-02-17):
螺栓孔压钢套的轮毂,在制作螺栓孔位置度检具时,测量塞规的直径是按照钢套的内径做吗?

网友A:
测量塞规尺寸这样算:钢套最小内径—(位置度*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塞规尺寸这样算:钢套最小内径—(位置度*2)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5个螺栓孔,测他们的位置度是否合格,按照您所说,测量塞规尺寸根据钢套内径定的话,5个钢套,每个的安装位置肯定不会是理想状态下钢套和螺栓孔同心,那这么设计的位置度规不能合格吧?

网友:
有点不懂,塞规只能测孔径尺寸,怎么能测位置度。除非做治具

网友:
怎么感觉云里雾里,不懂.

网友:
位置度有最大实体要求的不?
要是有就看“位置量规GB8069-87”。
要是没有那只能做菱形销锥孔配合定位来检测位置度。

网友(2014-07-30):
看看这个:位置量规GB8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