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挖掘机动臂操控性的讨论

楼主(2014-02-17):
本人正在研究液压挖掘机动臂操控性的量化,重点想对比能量回收型液压挖掘机和常规液压挖掘机动臂的操控性,不知道该提出哪些指标来表示?
这是我根据实验测得的位移曲线,1是常规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2是能量回收型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我想从二者的不同提出一些指标,但又看不很明显。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更正:
上图是我根据实验测得的位移曲线微分得到的速度曲线对比,1是常规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2是能量回收型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我想从二者的不同提出一些指标,但又看不很明显。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图片不能复制粘贴,需要上传。

网友A:
这东西非常简单,你没有必要再玩,国外有大把论文,先读几篇,再琢磨你自己的体会,

你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模拟那个‘摆动过程’,就可以建立一个‘能量模型’,再那个基础上,你调节‘加速度,减速度’,就知道能量匹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你要懂一个问题,不是越节省能量越好,还有一个工作效率的问题,在效率基础上,才能讨论能量的合理利用,

网友(点评):
对,我们这边就是想研究节能效果和工作效率或者说操控性之间的关系,看到底那些关键参数影响,使得二者达到一个最佳平衡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非常简单,你没有必要再玩,国外有大把论文,先读几篇,再琢磨你自己的体会,

你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

我好像没找到类似的论文。。。
厚着脸皮问句:您那儿有没有这种论文呢?能不能发给小弟一份?或者给我搜索关键词呢?
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正想学习呢

网友:
连图片都没弄好。我看讨论的意义也没多大

网友(点评):
都看不到图片?就我自己可以看到? 我是用的网络图片,现在等级还不够,不能自己上传图片

网友:
你发图片到我邮箱,我来贴

网友:
帮忙传图上来

1是红线--------常规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

2是黑线-------------能量回收型液压挖掘机动臂下降的速度曲线

网友:
这个图放大到原图的250%,看起来还是很小。再大弄不上去

网友:
理论结合实践,反复试验几次就有结果啦。

网友B(2014-03-21):
动臂能量回收看似可行,实则背着抱着一样沉,当你回收下降动臂能量势必会降低动臂下降速度,在挖掘机正常作业中,动作速度与工作效率直接是绝对成正比的,而且一些平整动作不太需要动臂太多浮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动臂能量回收看似可行,实则背着抱着一样沉,当你回收下降动臂能量势必会降低动臂下降速度,在挖掘机正常作 ...

我倒有个设想,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我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有个设想,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我聊聊

QQ:346772354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