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直线马达和分割器的区别

楼主(2014-02-17):
DD直线马达做间歇分度运动比分割器精度要高么?

网友A:
现在目前一般的分割器精度都是正负30sec,但目前高精度的正负15sec,正负10sec我们也经常做。对我们来说也没问题,正负5sec的分割器我们都做过(型号特别)。我看了日本的DD马达精度分度精度是正负15sec,重复精度是正负5sec,而分割器是没有重复精度的。所以如果就精度而言,分割器是可以比的上DD马达的。

补充内容 (2014-2-18 21:12):
因为他里面是机械结构,只是过个一两年可能会有点磨损,到时候调一下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4-8-1 08:20):
说错了,重复精度肯定是有的。

网友(点评):
为何分割器没有重复精度?

网友(点评):
分割器应该也有重复定位精度吧?滚针的圆柱度,滚针轴承的回转精度,凸轮直线段的跳动,这些因素制约了分割器重复精度的存在。

网友B:
应该只是在使用便利性上比分割器方便,精度还是分割器比较好,控制也比较好控制,直线马达可以随意分割角度,控制比较复杂,重复精度也是也一个弊端,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目前一般的分割器精度都是正负30sec,但目前高精度的正负15sec,正负10sec我们也经常做。对我们来说也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是在使用便利性上比分割器方便,精度还是分割器比较好,控制也比较好控制,直线马达可以随意分割角度 ...

谢谢了兄弟,你这样说我对我的分割器更有信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兄弟,你这样说我对我的分割器更有信心了

客气客气 每个产品的存在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分割器市场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客气 每个产品的存在都有他存在的理由,分割器市场还是很大的

我对他那个直线马达不是很了解,他说是日本进口的呵呵,一台好几万,还是专业知识学的不够啊,得多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