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显示G65或G66格式错误。。。。

楼主(2014-02-17):
O001(程序名)
T0101 M03 S350;(选取螺纹车刀,设定主轴转速每分钟350转)
G99 G21 G97  M08;(每转进给,开切削液)
G65 H01P#101 Q10;(螺距10mm)
G65 H01P#102 Q5.25;(牙高5.25mm)
G65 H01P#103 Q0;(初始化每次Z向偏移量)
G65 H01P#104 Q0.2;(每次X向进给量)
G65 H01P#105 Q15;(每次Z向起点)
G65 H01P#106 Q-30;(梯形螺纹长度30mm)
G65 H01P#107 Q40;(螺纹公称直径)
G65 H01P#130 Q3.5;(螺纹刀头宽度3.5mm)
G65 H01P#131 Q3.928;(螺纹槽底宽3.928mm)
G65 H03P#132 Q#131 R#130;(螺纹槽底宽减去刀头宽)
G65 H02P#108 Q#107 R3;(偏离公称直径3mm,如果是加工内螺纹则改为H03)
G00X#108;(X向起刀点)
N100 G65 H03 P#120 Q#105 R#103;(计算Z向起点)
G00Z#120;(Z向起刀点)
G65 H03P#109 Q#107 R#104;(X向的进给深度)
G92X#109 Z#106 F#101;(梯形螺纹加工)
G65 H03P#103 Q#103 R0.2;(Z向偏移量每次减0.2mm)
G65 H03P#110 Q#102 R#104;
G65 H33P#111 Q2 R15;(正切值计算,如果是蜗杆则R20)
G65 H04P#121 Q#111 R#110;
G65 H02P#133 Q#112 R#132;(每层Z向移动量)
G65 H86P100 Q-#103 R#133;(若每层没切完,则返回N100,注意负号)
G65 H02P#104 Q#104 R0.2;
G65 H04P#114 Q#102 R2;
G65 H03P#116 Q#107 R#114;(每层X向移动量)
G65 H01P#103 Q0;(每层切完Z向返回初始值)
G92X#109 Z#106 F#101;(精加工右侧面第一刀)
G92X#109 Z#106 F#101;(精加工右侧面第二刀)
G92X#109 Z#106 F#101;(精加工右侧面第三刀)
G65 H03P#134 Q#105 R#132;(精加工左侧面起刀点计算)
G00Z#134;(精加工左侧面Z向起刀点)
G92X#109 Z#106 F#101; (精加工左侧面第一刀)
G00Z#134;
G92X#109 Z#106 F#101; (精加工左侧面第二刀)
G00Z#134;
G92X#109 Z#106 F#101; (精加工左侧面第三刀)
G00X100 Z100 M09;(远离工件,关切削液)
M05;(主轴停)
M30;(程序结束)

这是我网上抄的广数980TD上的加工蜗杆的宏程序,我输入到机器里,980TD的系统显示宏变量指令错误,
抄到980TDb上就显示G65或G66格式错误!都不知道为什么啊,,,。之前这些机器都没接触宏程序。

楼主:
没人回答啊!头痛啊!

网友A:
A类宏比B类宏看起来更头痛,希望有高手给你解答吧。
胆子可以了,网上抄段就敢试,不怕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类宏比B类宏看起来更头痛,希望有高手给你解答吧。
胆子可以了,网上抄段就敢试,不怕撞车?

我也试过   百度文库里有个车圆弧螺纹的,有点问题  改了就可以了,但是发现个问题    这个圆弧螺纹用宏程序加工有停顿啊 这样螺纹就乱了啊  下午上程序

网友:
这是A类宏 广数TDB支持B宏没这么麻烦 学B宏吧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中间空格问题,今天能运行程序了,但是为什么不进刀额,总是在第一刀重复走一个尺寸,大侠来解救下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类宏比B类宏看起来更头痛,希望有高手给你解答吧。
胆子可以了,网上抄段就敢试,不怕撞车?

我是空走的,对刀对远了就不回撞的,今天能运行了,就是不进刀,总是在第一刀重复走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宏程序不是很懂,估计是X向进刀累加的那个语句有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子都是第一层车完就不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