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c数控系统有谁用过

楼主(2014-02-17):
现在tdb淘汰了,有哪位知道tdc系统有哪些实用性功能,x'z'轴是否具备绝对零点?就是x'z进给时候断电,上电后坐标不跑偏。我用过一台fanuc系统的经济数控,在运行时候断电,开机不会跑尺寸,感觉很不错!订了一台云南一机的数控车,系统就是tdc的。

网友A:
哈哈。我这有一台。其实就是TDb。连接线路都没变。还有运行中断电跑偏和系统是什么没什么关系。是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功能。TDb我用过运行中断电不跑偏的。FANUC运行中断电跑偏的也多呢。
云南的把握不大。应该没有。

网友:
问问卖机床的人最清楚的了,中途断电和系统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这有一台。其实就是TDb。连接线路都没变。还有运行中断电跑偏和系统是什么没什么关系。是买的时候有 ...

额,至少屏幕尺寸大了点吧?还有就是说什么plc开放,直接运行U盘文件。具体还是机器到了看了再说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至少屏幕尺寸大了点吧?还有就是说什么plc开放,直接运行U盘文件。具体还是机器到了看了再说吧。哈哈 ...

tdb也可以直接运行U盘程序。屏幕是大点。我问了广数当地的办事处的人。其实就一样。稍微升级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b也可以直接运行U盘程序。屏幕是大点。我问了广数当地的办事处的人。其实就一样。稍微升级了而已。

tdb不能直接运行啊,,,只能复制到机床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tdb不能直接运行啊,,,只能复制到机床才可以

我这的印象中可以。极少使用。看梯图上有没有设置。广数的980TE才是TDb真正的改进。

网友(2014-06-07):
TDC系统怎么从U盘拷贝程序啊?

网友:
断电也不会归零

网友:
跟他的脖子一样 多了变螺距锥螺纹

网友:
TDb新机床中途断电确实不变坐标.个人觉得用了个一年以上就不一定了

网友:
风总,生意好哟

网友:
用了两年TDA的路过

网友:
屏幕下面多了些软功能键 多了计算器 手脉试切 刀补里有G54G55G56G57G58G59设置 编程完后可以看轨迹预览(带C刀补的 )

网友:
最新版TDG,好像挺稳定

网友(2014-11-29):
tdc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