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地圆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4-02-17):
        最近,我们企业有一种“天方地圆”的加工件,SOLIDWORDS制图,展开,激光切割机下来,展开尺寸是没有问题,但工人师傅怎么也加工不好,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什么叫“天方地圆”,机械里以图为主,很多都是八九不离十,贴图就知道怎么好加工了。不然你说个名称别人没听过或是不叫这个名,那你就冷清了

网友(点评):
做过钣金的才知道。

网友:
楼主,您说的以前老钣金叫的“天方地圆”钣金件,以前这东西是靠榔头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网友:
线切割

网友(点评):
楼主说得清楚,激光下料,没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没搞过钣金,,不懂

网友:
我要做的是天圆地方件,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
折弯 或者敲出来的  你可以去五金市场 没准有做管道的  或者找专业的厂家了

网友:
先做方,还是先做圆才能保证尺寸?

网友:
我之前那个公司是做粮食机械的,几乎都是钣金件,天圆地方(天方地圆),三通,四通,啥都有,对于楼主所说的天方地圆,我们是先把板料割好,然后划线,折弯,焊接,打磨,有个老师傅很厉害,他做的最好了

网友:
方接圆,典型的钣金工艺,做风机配套和萨克龙的都会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会不会。

网友:
7楼有图,画得很清楚。动动脑筋应该能够想到制作方法。
不管天方地园还是天圆地方,的第一步就是把那些由方的四个角到园的相应圆弧点放射线画出。
划线是不可少的步骤,一定要画准。线多线少,就看手艺高低了。
如果是薄镀锌板,按这些线在平台直边上手工折痕弯曲围圈,再作修正。
手工制作费力,就先在折边机上折痕围圈。
先折痕再修园是做好的关键。

网友(点评):
我之前是做通风的。这个东西啊。看多大尺寸。如果小则分二片下料,如果大则四片下料。 1.四角片用折弯机慢慢压出楞筋。或放在圆管上慢慢敲。如果厚料必须折弯,打不动的。。。 2.接缝处用折刀压好在勾结在一起,最

网友(点评):
这个划线可以很精确的,用SW软件展开的时候也是比较准。 激光下料的时候有划线功能,比人手工画的准。 其实上面这些都可以解决,关键是折的人能不能有这个本事折出来。

网友:
可以用展开下料,分成两半,在用模具压,焊接。

网友:
天圆地方钣金展开后,下料时割成4块每块应该是这种形状,附图(黑底白图)
每块以方角点为基点画出折弯线,就是图中虚线,画得越多,折出来就越圆滑,然后用折弯机按照画好得线一道道折,当折至这种形状
图二,在平台画线放样,把四块拼起来,吊线检查,配合火焰校正就能出来了

网友:
另外在角点处,就是虚线集中的地方,切开一个释放口,因为折弯时这里容易破

网友:
这个我之前做了好多,像规格小一点的,从方到圆转角处榔头敲或者模具压,规格大的一般就是折了,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圆那一端圆周上,下料是做好折痕折刀标记,因为这种异型件折弯靠栅不好靠。

网友:
多厚的板材,我们可以做的,你要什么样的,都没问题,具体细节可详谈。邮箱:czhh.2006@163.com

网友:
首先绘制出展开图,根据展开图划出几条主要线,用折弯机多这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q 我之前是做通风的。这个东西啊。看多大尺寸。如果小则分二片下料,如果大则四片下料。
1.四角片用折弯机慢慢压出楞筋。或放在圆管上慢慢敲。如果厚料必须折弯,打不动的。。。
2.接缝处用折刀压好在勾结在一起,最简单的主是搭边焊接。但强度,外观不良。
3.圆口处,要另外加一段圆管。一般用点焊。H=100。
希望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今天我做了一个,算是满意

网友:
先下料,金林钣金就可展开,然后折弯机按画好的线折弯后焊接就可。

网友:
10#正解啊 我们这也有好多天方地圆件 都是分两半下料,划线,折弯,焊接,打磨。水平高的师傅直接用整块料敲砸而成!

网友:
看板子多厚了,薄的软的材料手搬搬这行了,厚的,硬 的按线到折弯机上慢慢折。其实最难的是展开下料,这部份做准 了就行。

网友(2014-04-02):
激光下料,折弯逼近。

网友:
我们最近也在做着个东西,也是机械上的一个配件现在做出来还不错客户都可以接受只是没有多少量,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找我做13612860240

网友:
我觉得折弯上是难度最高的。最少我这边是这样的。

网友:
折弯哦,然后焊接,焊接时敲敲

网友:
我以前做过,展开分成分成两部分下料然后折弯 合成焊接  校正  很简单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
我们这边是这样:1、下料;2、折弯逼近;3、将两件对起来焊接。最终搞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

网友(2016-03-14):
我们之前做的时候也是分成两片做的,一片折不好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