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螺纹这样合理吗?

楼主(2014-02-17):
M10X1.5的螺纹,C1的倒角,PROE画出来是这样的。

图一:异常
图二:CAD正常图

网友:
倒角再大一点

网友A:
cad的那个图也不是标准的,倒角的位置未必就和小径平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的那个图也不是标准的,倒角的位置未必就和小径平齐

你说到关键地方了。

倒角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结果。。。

网友:
PRO/E中的装饰螺纹使用的曲面表示,当你对实体倒角时候,无法对曲面剪裁,所以就会出现螺纹线伸出倒角面的情况。
这个貌似无解(猜的,不一定对),变通的方法是倒角小一些,或者出图时候不要将此处放大的太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到关键地方了。

倒角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结果。。。

试了下先倒角,然后深度选到倒角曲面,也不能很好解决,多一条线,估计这proe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