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设计,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出来,结果不大实用

楼主(2014-02-18):
新人求助,老板让设计治具,小人不会啊,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出来,结果不大实用,只好求助各位大神,要求能检测总长,槽的位置,以及外圆直径,精度5个丝以内就好。

网友A:
日效率2万??全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效率2万??全检??

是的,现在问题是槽位置偏一点检不出,长短,外圆,压花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专用的检测器具,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2014-03-27):
你的这个图是需要检测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图是需要检测的产品吗?

是的啊

网友:
你原来搞出来的那个是怎样的?能不能放上来做个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问题是槽位置偏一点检不出,长短,外圆,压花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专用的检测器具,有什么好 ...

本来做了下,可是图片传不了、、、、

网友:
一个冶具有点难度,主要你那长度尺寸正负公差那么大,却要求槽的位置5丝。就算能检出来了,也达不到2万的效率额。

网友:
问问旁边的技术人员就知道了

网友:
见过大批量五金件全检用视觉软件全检,全自动的不用人就是贵了些

网友:
做专用测量设备比对测量可以的。找专业厂家吧

网友(2015-04-15):
投影仪,轮廓度仪,三坐标,都可以检验,精度足够,专用检具,倒角线,不易测量

网友(2015-06-17):
这个零件不太适合用检具来检验

网友:
这种工件用自动检测成本会很高的!
用组合夹具,是用人工的,成本低,效率应该不是太高!
外径可以用通止规,长度与槽可以用气动定位夹具、也可以用通止定位块来测长短!
滚花只能是目测滚压凸起尖角的大小与深度了!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