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4-02-18):
不太懂下面图纸的标注,能给解释一下吗?其中.985是0.985mm吗??

网友:
不晓得,一般英制图纸以小数点后多位为主

网友:
应该是0.985inch,这个是英制单位标注。

网友A:
图纸上没注解么。。还有看不到图纸

网友:
国内机械图纸,没有注明单位或没有其他说明的,默认是mm。没有出现0.985  ,可能是他CAD设置前后清零的缘故。
国外图纸,得慎重一点,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看不道你的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没注解么。。还有看不到图纸

我的错 忘了点上传

网友:
英制的图纸小数点前面的0一般是不标的,按国标没有这样的标法,所以楼主这个图纸应该是英制的,单位是英寸

楼主:
意思是说上面的分数如25/32也是英寸值啦!换算成国标也就是19.85。。。。。。。mm。可他们之间是不是不能整数换算啊?

网友B:
将这些数乘上系数25.4,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公制。尾数一般是舍掉,保留的位数根据产品要求和实际加工情况进行沟通取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这些数乘上系数25.4,得出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公制。尾数一般是舍掉,保留的位数根据产品要求和实际加工情况 ...

谢了 简单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