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木质孔配合,怎么做才能使它们不会松动?

楼主(2014-02-18):
木质孔的精度不高 , 表面粗糙  ,如果用轴承和木质孔配合  那要怎么做才能使它们不会松动?

网友A:
一个有趣的问题。
什么工况要用木质轴承座?

网友:
加胶水

网友(点评):
胶水有一点效果,但时间不长。

网友:
把轴承座做成两半片的结构。安装完轴承后再径向夹紧。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做个铁的衬套,螺丝固定在木板上。

网友:
木轴中间加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有趣的问题。
什么工况要用木质轴承座?

是学校组织的一个比赛  用木头会便宜点。。

网友(点评):
用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大侠,请教一下木头的过盈如何做呢?

网友(点评):
木头上的孔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尺寸和形位公差,不见得便宜吧?

网友:
三角形木塞塞进侧隙。再切除多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