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件内孔可以用内圆磨床加工吗?

楼主(2014-02-18):
如题,钨钢件内孔可以用内圆磨床加工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
肯定是可以。

LZ 这个问题没提到核心点。  ^_^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对,就是想知道用什么砂轮!我们这的老师傅说没法磨。

网友:
内孔多大?砂轮肯定是要换的了
加工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大侠说的对,就是想知道用什么砂轮!我们这的老师傅说没法磨。

金刚石(钻石)砂轮。

这种问题网搜就可以找到大把资讯解决。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们经常用快走丝粗加工后内圆磨精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SDC砂轮开粗,再用树脂砂轮可以加工成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