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做有限元分析时网格如何划分?

楼主(2014-02-18):
请教,catia做有限元分析时网格如何划分?网格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
没有学会‘手工计算’之前,这是一个没法说明白的话题,

就像尚未学习走路,先问大人‘如何才能跨栏’,是一个类型问题

网友:
网格如何划分?答:看结构力学关于手工计算网格的章节
网格大小如何确定?答:同上。

网友(点评):
结构力学有网格划分?

网友:
楼主可以线尝试下有限差分法计算挠度或者扭转问题。有了概念了再手拉几个网格做有限元计算。

网友:
没学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