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具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18):
求大神解答,图中结构为110方管焊接成,长约2米宽约1.9米,管壁厚8mm,下面有4个吊耳,使用时下面吊装1.5吨的设备,这个结构可以吗?钢结构和焊接强度设计不是很懂啊,希望大家帮忙多谢了

楼主:
是分段一段一段求弯矩吗?

网友A:
sw画的,做下分析不就可以了,目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画的,做下分析不就可以了,目测没问题,吊钩位置给出来,闲来没事算下

刚看到啊,先谢谢你了,中间灰色套管下方焊接吊耳,方管各焊接处准备再焊加强板,proe做的,我prom分析比较生疏。。。。再次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啊,先谢谢你了,中间灰色套管下方焊接吊耳,方管各焊接处准备再焊加强板,proe做的,我prom分析比 ...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看到啊,先谢谢你了,中间灰色套管下方焊接吊耳,方管各焊接处准备再焊加强板,proe做的,我prom分析比 ...

我做的是求各处反力,求出最大弯矩,再除截面模量选方管,但焊接处强度不知够不够》》

网友B:
吊环位置加强板加强下,方管厚度不知道选多少!最好受力分析下,1.5T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画的,做下分析不就可以了,目测没问题,吊钩位置给出来,闲来没事算下

大侠不好意思,中间的尺寸忘说了中间都是等分的

网友A:
呵呵,不是什么大虾,只是想练习下,共同学习。

我们的结构一般不考虑焊接强度问题,我计算的话也是按弯矩,这个你在手册看下,套用就可以了,但你选的管子个人认为偏大了,你在分析下受力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什么大虾,只是想练习下,共同学习。

我们的结构一般不考虑焊接强度问题,我计算的话也是按弯 ...

好的再次谢谢你啊,我做完贴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是什么大虾,只是想练习下,共同学习。

我们的结构一般不考虑焊接强度问题,我计算的话也是按弯 ...

结构分析不太会做啊,单做了个强度,不怕丢人了,不知对不,刚度和稳定性还需要计算吗?
额,顺序反了,从下往上看

网友(点评):
力的平移是要加弯矩的吧?

网友(点评):
混淆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环位置加强板加强下,方管厚度不知道选多少!最好受力分析下,1.5T应该没问题

壁厚8mm的,多谢了,但焊接处强度不知能不能结实

网友A:
建议你把你的计算过程排版,重新发一帖子,那样看的大虾比较多

我还没大虾实力,不敢一锤定音。

sw的焊接件画法正在学习,做不出来分析,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你的计算过程排版,重新发一帖子,那样看的大虾比较多

我还没大虾实力,不敢一锤定音。

那也多谢了啊,我想直接发个word好像还发不了,我再整整,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下焊接件貌似不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把你的计算过程排版,重新发一帖子,那样看的大虾比较多

我还没大虾实力,不敢一锤定音。

proM里倒可以创建焊缝可我不会用啊,回去查查书了只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M里倒可以创建焊缝可我不会用啊,回去查查书了只能

我试了,sw不能分析焊接件,貌似只能是整体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sw不能分析焊接件,貌似只能是整体的模型。

我先看看proeM的,貌似proeM的也不行,只能拿安塞类的软件做了?我还是试试找手册手工做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