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翅式换热器中铝制换热器的几大选购误区

楼主(2014-02-18):
误区一:板翅式的铝制换热器不腐蚀吗?
    由于材质的腐蚀原理不同,板翅式的铝制换热器虽然不怕酸腐蚀(氧化腐蚀),但却容易发生碱腐蚀和氯离子腐蚀。因此,当一个供热系统的水质呈碱性(PH值高于7)、或氯离子含量较高(含盐量大)时,换热器就存在腐蚀漏水的隐患。 由于铝合金的焊接性能差,消费者避免选用带焊缝的铝合金换热器,而选购全压铸的铝合金换热器,以免焊缝处漏水引起财产损失。另外,专家提醒消费者:由于铝合金换热器对水质的要求与钢不一样,所以最好避免铝合金换热器与其他材料混合安装。
误区二:内涂就是防腐?
  目前国内用于板翅式换热器内防腐的常用涂料分两类。一类涂料为有机涂料,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国内品牌的换热器选用这两种有机涂料。这种涂层主要是通过隔离、不让水与基体直接接触来实现防腐。然而涂层与机体类似于胶水粘合在一起(物理结合),对基体表面处理要求高,否则涂层容易出现剥落,这是有机涂层的最大缺陷。另一类为无机涂料,以锌基铬盐类为代表。涂层与基体在高温下化学结合,附着力强、不易剥落。但其工艺要求极其严格,通过严格控制各个过程参数才能保证其涂层的质量。而有的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省掉了某些处理环节,只做一次内涂处理,涂层厚度一般不超过30微米。因此目前市场上很多做了内涂的换热器,在热水中泡上5天左右便出现大面积起泡,涂层开始剥落,基材生锈。消费者在选购防腐型换热器时要慎重。
误区三:铜制换热器会不会被腐蚀?
  新型钢制换热器时下已经在北方家庭装修时普遍使用。而防腐是今年换热器市场的重头戏。其实,换热器都存在防腐问题。普通钢制换热器如未加防腐处理,怕氧化腐蚀,停暖时一定要充水密闭保养,防止空气进入;而铝制的怕碱性水腐蚀。一般来讲,铜比钢的耐腐蚀性能要好,但在一定环境下,铜制换热器也会有腐蚀,譬如系统中如果有淤泥、含硫量过多,或者选用的铜表面附有碳等都会造成铜制换热器的腐蚀。
误区四:没有焊缝或内壁光滑不怕腐蚀?
  没有焊缝或内壁光滑不等于就没有腐蚀。
误区五:壁厚怕不怕腐蚀?
  铸铁换热器不易被腐蚀损坏,是因为铸铁本身抗氧化腐蚀的性能好,而不是因为壁厚。近年来,国内一些小厂家试图通过加大壁厚来解决钢制换热器的防腐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钢制换热器的腐蚀均为小孔局部腐蚀,而不是螺旋板换热器 均匀腐蚀。近些年来,由于换热器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进,行业要求愈来愈高,铸铁换热器因其承压低,体积重,外形粗陋,生产能耗高等诸多无法克服的劣势,将逐渐被市场淘汰。

网友(2018-02-05):
很好,什么时候也发一篇关于板式换热器的总结和误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