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棘轮和单向轴承的区别与利弊

楼主(2014-02-18):
我在设计一套传动系统不知道是该选单向棘轮还是单向轴承,要求就是不能逆转,并且承动轮允许转速超过传动轮。类似于自行车后轮和脚踏板的运动方式,即脚踏板停止后后轮仍可以运动,但是传动的动力比自行车大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单项轴承贵些,但比较好用!

网友:
单向轴承有德国STIEBER 日本TSUBAKI等,单向滚针的有德国INA 单向离合器,关键看你怎么设计,尺寸参数

网友(2014-04-03):
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单向轴承方向设置好也可以达到反向锁死,看动力大到什么程度,一般的都可以使用单向棘轮,便宜也好用,噪音什么的比较大。如果动力非常大,建议使用单向轴承。

网友:
看实际应用了。如果让我选,我当然选择单向轴承了,但是老板会骂的,因为浪费钱了

网友(2017-10-05):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单项轴承贵些,但比较好用!

【脚踏板停止后后轮仍可以运动】
我恰恰相反,需要脚踏板(主动)刹车后,后轮(从动)也立即刹车。
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单向轴承可以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