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推荐

楼主(2014-02-18):
公司计划购买机器人用作抛光,要我做一个前期的推荐挑选。有没有懂行的人推荐下?以前只用过雅马哈的四轴机器人。
进口,国产均在考虑之列

网友:
安川机器人,能满足要求,价格比较便宜。我公司就是用安川机器人抛光。但是软件和选配件(安川好多配件归为选配件)要掏钱购买,而且价格不低。

网友(点评):
能否上传下你们公司的应用案例,我们对这个也比较关注。抛光的粗糙度怎么样?用什么材料去抛光?

网友(点评):
以前用什么材料,现在还是用什么材料;以前抛光的粗糙度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机器人只是替代动作,产品效果没什么变化。

网友:
产品名称:六轴机械手
基本描述:
 一款机构紧凑、全密封型的多功能六轴垂直多关节机器人,采用绝对式伺服电机驱动。
产品特点:
      ♦速度快
       采用了轻质器件、高功率微型马达,提高了最大速度,从而缩短了循环周期的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精度高
        此机械手臂采用高质量、高性能谐波减速机,使在运行过程中可不断重复定位,保证精度。
       ♦参数
项目        规格        项目        规格
手腕负载        7KG        电缆长度        本体之间的电缆        3M
最大工作半径        873                I/O电缆        端子台
自由度        六轴                电源电缆        3M
关节速度        J1        90度/S        重量        29KG
        J2        90度/S        控制方式        PTP LINE 3圆弧
        J3        90度/S        使用语言        C++
        J4        90度/S        记忆体容量        4GB
        J5        180度/S        操作方式        示教
        J6        180度/S        外部信号        并行I/O信号        16入16出64入64出选配
关节范围        J1        正负170度        外部通信        RS232
        J2        135-110度        错误提示        软件对话框提示
        J3        正负160度        电源        AC220V  50-60HZ
        J4        正负190度        合成最大速度        3000mm/S
        J5        正负120度        臂全长        871.5
        J6        正负359度        臂偏移        J1(旋转):100  J3(前腕):35
重复定位精度        正负0.03mm        位置查出方式        绝对值编码器
工作温湿度        0-35度湿度90%RH                 驱动电机        1-6轴AC伺服马达
  ♦密封性能好
各轴间完全密封,适合在粉尘、油污、有害气体液体等对密封性有很高要求的恶劣环境中使用。
      ♦外形小巧 相对负载大
         机械手的臂宽设计为115mm,减少了与周边设备的干扰,运动半径为870mm,负载能力7kg。
应用领域:点焊、涂喷、点胶、机床上下料、拾取及包装、材料加工、弧焊等等

产品名称:
       四轴机械手
基本描述:
       完全独立的多关节机器人,采用绝对式编码器,全闭环伺服识别系统,具有精度高、抗干扰性强、性能稳定等优点。
产品特点:
      ♦作业范围大
      ♦性能稳定
       ♦运行速度快
      ♦坐标功能强大
      ♦简单易操作
    ♦运动半径为870mm,负载能力30kg
应用领域:
      ♦物料搬运、码垛
     ♦数控机床上下料

                   昆山宇通非标设备部褚伟伟(敬呈)
                   TEL:15335256882
                   FAX:  0512--57938808
E-mail:15335256882@163,com

网友:
搭车问两个问题,如果是磨料磨抛,磨料磨损了怎么补偿?抛光光洁度怎么检测呢?

网友:
搭楼主顺风车,
专业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技术支持! 工业机器人抛光打磨离线编程不是问题。换产品,换工序, 机器不停,电脑编程之后程序传进去即可运行。
目前支持的工业机器人品牌有 ABB、Fanuc、Kuka、Motoman、Staubli、Comau、DENSO、MITSUBISHI,OTC 。还可针对不同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客户化定制,协助企业开发。联系:杜13620222235, 直接加Q搜索:boy9981@qq.com 或者电联详细了解。
针对如:工业机器人激光切割(金属,如厨具行业),厚板吸塑行业的切边,游艇模具行业,吸塑行业激光切割,工业机器人水切割,大型主题公园模型加工等,工业机器人抛光,打磨,均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和行业应用典范。

网友:
欢迎到我司参观机械打磨抛光机械手,背景图为我司小六轴机械手,价低质量优,我司机械手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性能稳定

网友:
进来一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