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两个不同速不同功率输入,一输出的机构

楼主(2014-02-18):
有没有两个不同速不同功率输入,一输出的机构?输出功率为两个输入之和(忽略损失)。向各位高手求助。
这种机构用在:核潜艇有两个反应堆,但是只有一个螺旋桨。通过该机构实现功率相加。

网友:
差速器那个原理!机床上就有这个结构!

网友(点评):
机床什么位置啊?

网友:
液压系统 双泵供油 开始是这样的

楼主:
谢ls二位!忘了说了,液压系统先不考虑。优先考虑纯机械传动

网友:
问题在于输入源和负载的功率-转速曲线是怎样的,绝对做到1+1=2还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让一台航模用发动机(甲醇)和一台无刷直流电机一同工作,让汽油机恒定输出,无刷直流电机在一定范围内调速

网友A: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一个内燃机一个电动机,两个功率不同转速不同,输出都在同一车轮上。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下凌志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的行星齿轮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一个内燃机一个电动机,两个功率不同转速不同,输出都在同一车轮上。

我的想法和这个差不多。有了解它的具体机构是什么形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让一台航模用发动机(甲醇)和一台无刷直流电机一同工作,让汽油机恒定输出,无刷直流电 ...

这么小的功率啊,一般航模对动力的响应速度要求高。如果两个装一起,响应速度肯定会下降的。
加装一个飞轮,电机的响应跟着发动机跑,发动机上装个传感器,采集转速,然后匹配到电机上。
连接的话,直接用齿轮刚性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功率啊,一般航模对动力的响应速度要求高。如果两个装一起,响应速度肯定会下降的。
加装一个飞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用无刷电机的快速响应的特征和油动机互补,只要在一定的转速基础上能有小范围的快速响应,就达到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