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的腰部

楼主(2014-02-18):
请问大家 做小型机械手 抓取1000克左右物品 回转轴承太贵 旋转部分可以用什么轴承代替啊

网友:
铜套可以不,转速小轻载

网友:
同求啊 铜套电刷?怎么个结构?

网友:
什么类型的机械手?一般机器人用交叉滚子轴承,太贵了?

网友:
悬臂多长,怎么个抓取形式都木有说清哦。

网友:
感觉轴承中也不需要过线或者有其他占用的,载荷不大的话,一对圆锥滚子应该就够了吧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也有二手的质量也很好

网友:
想不出有什么更好...

网友:
您指的回转轴承是什么轴承,可以考虑十字交叉滚子轴承,或者将普通轴承立着使用

网友:
交叉滾子軸承卻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