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弯管 解决过度的方法

楼主(2014-02-18):
在How it is made里面看到的。

网友:
估计6分以下的管子,不然会累死。

网友(点评):
长号上面的

网友A:
这是冷处理吗?

网友(点评):
确实够冷 哈哈 小家伙

网友:
想问下,这根管子是什么材料做的,我比较好奇。

网友(点评):
这个是长号上面的 我觉得是铜合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冷处理吗?

低温冷处理,是材料科学中改善金属工件性能的一种工艺,有大幅度提高工件稳定性,降低淬火应力、提高强度的作用。

网友:
管子直径,壁厚,材质都考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