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能通过改变电力或电压来调速么?

楼主(2014-02-18):
大神门 求助 电机能通过改变电流或电压来实现调速么?

楼主:
没有人么?我意识中电机调速只能调频实现啊

网友A:
装个变频器,调节频率

网友B:
看是什么电机了,直流他励的,电压,励磁,电枢电阻,调节这些都是可以调速的,而且获得的特性曲线还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电机了,直流他励的,电压,励磁,电枢电阻,调节这些都是可以调速的,而且获得的特性曲线还不太一 ...

是交流的

网友(点评):
交流大部分都是调频调速,比起直流来说,调速性能要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变频器,调节频率

我问的不是怎么调速 是问能不能通过改变电流或电压来调速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交流的

我现在用一个交流电机 调速到一个定值后 加负载 发现明显速度慢了  什么原因呢 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一个交流电机 调速到一个定值后 加负载 发现明显速度慢了  什么原因呢 可能

负载特性决定,低压运行,无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一个交流电机 调速到一个定值后 加负载 发现明显速度慢了  什么原因呢 可能

对速度要求搞,搞个闭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特性决定,低压运行,无力

低压?220V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速度要求搞,搞个闭环试试

电机是买的 怎么加闭环?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买的 怎么加闭环?大神指教

其实我最想问的是 电机转速能通过改变电流或电压来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买的 怎么加闭环?大神指教

不知道你电机是什么驱动,最常见的就是变频+速度反馈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