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刃磨问题

楼主(2014-02-18):
最近使用的丝锥经常会螺纹紧..刃磨后效果不佳..每次刃磨磨掉以前的倒角部分.然后再倒角一到两个牙..加工出来的牙很好.就是紧了..请老师指点....

网友:
瞎猜,底孔是不是小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楼主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
楼主,问下您攻的是螺纹孔还是钢丝螺套孔,工件材料是什么,回答下这些问题后,我再回答您的问题。

网友(点评):
刚性攻丝.铝合金.螺纹孔

网友(点评):
多大的孔,底孔攻多大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准备睡觉了。先说下丝锥刃磨注意点,如果孔比较小的话,丝锥的头部需要磨下,磨掉两牙,将丝锥磨尖锐点。攻螺纹也有技巧的,技巧不对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螺纹紧有两种现象。1 整个都紧,2孔底处紧。对于1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底孔小了或丝锥外径磨损大。对于2 可能是螺纹有效长度不够

网友:
请教下楼主 丝锥是如何刃磨的。。。。

网友(点评):
就那样.磨啊磨..

网友:
用工具磨刃磨会不会好点

网友(点评):
小加工厂..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丝锥的外径磨损小了,最好测量一下外径的尺寸是否变小,若没有就是底孔加工的有可能小了

网友:
丝锥本来就是倒锥设计,螺纹部分前粗后细,这样退刀才能退出来
你磨去一块,那么外径肯定就会变小啊,自然螺纹会紧。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丝锥都会磨几次.要不浪费太大.你说的倒锥设计.我想这个说不太通.比如以前用的丝锥磨掉二分之一照样还可以用.

网友:
10楼说的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没有发现,# A3 j$ W7 `; v) Z* Q
明天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那是丝锥基础,所以说精度要求高的丝锥根本就没有刃磨的意义

网友(点评):
有学习了一样东西了 在此谢之

网友(2019-05-31):
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