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控顺序阀

楼主(2014-02-18):
在液压系统中,经常用到液压顺序阀进行压力差别控制,但是在气控系统中就看不到,而且在国外厂家的气控产品中几乎没有见到过顺序阀,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国内有,但确实少见,气压一般不大嘛!

网友B:
一般系统中用到的很少,作为顺序阀,要求阀的调压偏差要小,关闭时内泄要小。但其常作为背压阀、卸荷阀使用。

网友:
一般很少用,作为顺序阀,要求调压偏差要小,关闭时內泄要小,但常作背压阀,卸荷阀使用

网友C:
作为气路,要求不是很高,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所以顺序阀不常用就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有,但确实少见,气压一般不大嘛!

国内我找了一下,只找到两家,到时候和他们联系一下估计能知道多一点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系统中用到的很少,作为顺序阀,要求阀的调压偏差要小,关闭时内泄要小。但其常作为背压阀、卸荷阀使用 ...

谢谢啊,我这边有个工具气路是走在工具内部的,减少气路可以降低不少加工难度,因此想把这个顺序阀这个思路用到气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气路,要求不是很高,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所以顺序阀不常用就是这个原因吧!

谢谢啊,我这边有个工具气路是走在工具内部的,减少气路可以降低不少加工难度,因此想把这个顺序阀这个思路用到气控上。